求答 ASUS P5VD2主板上这个元件的作用

楼主(2011-06-26):
圈里面这个mos管起什么作用?G、S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
图呢?没看到图。

网友:
可能是防止反向电压的,当主板的接地端受外界干扰产生一个很高的瞬时电压时,主板的供电自动短路停机。只是出于对电路图的分析,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这个管子的温度太高了,估计接近70℃,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如果确定是MOS管的话,G、S极不可能接在一起的。焊下测测吧。

我也认为 MOS 管 绝对不能是G S 相接的 要是真有 能干什么啊 浪费么 ???
楼上此言差矣

网友:
没见过 什么问题啊

网友:
G 、S连在一起吗?第一次见到、是不是你弄错了哦、

网友:
当二极管用的

有现成的二极管不用,用个内附二极管的MOS管,脑子里有虫子吧?
有门哦~!

网友A:
场管的外形。。。实际是二极管。。。。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
呵呵 还有人不信是G S连接在一起的,明天把管子拆了再来张图片证实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场管的外形。。。实际是二极管。。。。起保护作用的。。

型号是AP60T03 是场管,周边那几个都这型号.

网友:
GS连在一起?
那是坏了,短路了,要么S是接地,最好是吹下来查,如吹下来量GS通的话,坏了。

网友:
建议从主板上拆下来再测量!

网友:
这样的图标实在是在主板上很多啊。但是好像名词不太一样啊。

网友:
再来个图片看看,证实G/S是连接在一起的。这个可能要饼哥才能解释清楚了哦。
拆下的管子型号是AP60T03GH,和周边这几个同一型号。

网友B:
MOS管好像G级不短就没事的吧  有些管子GS是通的 我也碰到过 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好像G级不短就没事的吧  有些管子GS是通的 我也碰到过 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上看清楚没?主板上的铜箔是G/S连接着的。这管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
稳压保护作用

网友:
如果是二修过的话,那原先管子一定是二极管!
可能是上家换错了.

网友:
华硕的主板是比较奇怪,有些场管在线测量,每个脚之间都是通的。
感觉像短路,可它就是好的。

网友:
是个肖特基二极管来的,不信楼主量一下正反阻值

网友:
我还是认为,要么原来是二极管,后来装错装了MOS管,要么就是当二极管用,一点就是这里的电流不太大,能应付
.再就是厂家二极管买的少价格可能并不比MOS便宜.因为仓库里MOS管可能堆积如山

网友: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上面大多的答案都是废话,要么凭的是经验,要么就是猜测,
最直接的抄下其型号BAIDU一下看看到底是属于MOS管,运放,还是三极管,或是二极管;
个人建议最好是学会使用电路图,找到其位置,一看电路图是牛是马,原形毕露。

网友:
正确!上面明明写着管子型号是AP60T03GH,而且板子没坏就是指出的管子温度很高,板子都烤黄了.就是想了解一下这管子的作用.看来是没人知道了...

网友:
自己下载了去找翻译软件 去看看他的属性和脚位定义  就是一个MOS管

网友:
MOS 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要确定这个位置是不是这个元件 查下此型号主板的点位图  确定的话就是起二极管的作用  个人认为
也许人家MOS比二极管便宜 呵呵

网友:
那个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