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主板一上电就显示do

楼主(2011-06-26):
主板一上电就显示do  原先的网卡都被我拿下来了是坏的不插网线 网卡灯会亮  cpu拱电  内存供点都正常的  vtt总线电压 也正常  求 结

网友:
电压正常不。DO过内存?

网友:
刷个BIOS在试试看

网友:
D0不过内存打下内存AD线的对地阻值。测下北桥管理的原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