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新机怪问题!

楼主(2011-06-26):
前些天给一个客户装了一台新机,用了不到一周打电话说反应慢,当时一听立马反应小问题,可到客户家里,先问了一下有没重要资料,他说没,于是乎直接分区装系统,可进系统是一过windows滚动条后就反应很慢,得个20秒左右才能进入系统,等进入系统后还是慢的要命,小弟一时无招请大侠帮帮忙,给点意见吧
Windows

网友:
你装的是什么配置。把配置单帖出来。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还有就是检查温度正常吗?

网友:
要么桥有问题,要么硬盘有问题

网友:
看下硬盘又没问题!!!!!!!!!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电源,垃圾电源害死人。

网友:
这样情况我也遇到过

网友:
前两天也有个客户的机子,自己装系统始终装不上(很慢),拿到我这:发现用U盘启动PE系统也很慢。最后的解决方法是:恢复BIOS默认设置搞定。

网友A:
可能硬盘问题导致反应慢。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现在怎么样了,楼主,大家想看到你的答案!!

网友:
是不是U的L2缓存都没开!

网友:
硬盘的可能性非常大~
还有就是内存
CPU有问题也会这样。
电源也有可能

网友:
传点新手适用的东东。。。。。。有吗

网友:
现在的机器 电源 一般都很烂 所以 先换个好牌子的电源吧
然后再考虑硬盘

网友B:
考虑硬盘的可能比较大 硬盘模式的设置 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般先考虑电源 ,硬盘.先把这两个排除了就好解决了

网友:
要我的办法 先换cpu

网友:
把电脑搬回来慢慢研究 用排除发就可以解决

网友:
一般只有硬盘和散热的问题了!

网友:
品牌机我试过有一次,就是恢复BIOS好了。

网友:
先把内存 和硬盘换了试试,如果不行就把主板的电容哎这些看看

网友:
个别杀毒软件也影响
赛门铁克企业版启动那才叫慢那 普通单核的联网几乎要2分钟

网友:
要我的话,直接换个主板试下,有个笔记本也是这样,看下硬盘分区表,再压压北桥!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