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AMD790X 主板CPU55度自动关机

楼主(2011-06-26):
七彩虹AMD790X 主板CPU55度自动关机,  BIOS是刷新了几个版本,也是一样问题,BIOS中CPU温度设置已蔽屏了,换过了CPU也是一样问题怎样搞好呢??

网友:
怎样没有人呢?

网友:
检查供电是否发热异常,自动关机故障可能跟温控电路无关。

网友:
检查过供电发热正常

网友:
把CPU垫高 用双面胶 在座子上试试

网友:
有没有懂点的人

网友:
主板IO 是WINBOND 83627 EHG 的温控是第几只脚?

网友:
55对于AMD的CPU很正常啊。。。。。。应该不是这个原因造成断电的吧。。

网友:
搞好了,就是IO问题

网友:
又不行了,后发现四组MOS管、电感线、电容、其中三组很烫手,一组温度正常点,后把MOS管、电容全换了,还是一样问题,电源管理芯片比较热,旁边一只八脚的芯片烫手的,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手没有同型号的,怎样办呢?我试过把IO上监控CPU温度的脚拿起了,还是不行

网友:
我有一块精英NF4的板子,上X2 4800的U,就是这样,摸CPU温度不高,可就是过一段时间就自动断电,重新涂了硅脂稍好点。
只好把机箱盖敞开,就不断电了,很奇怪。

网友:
这次真的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