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显示屏,热情求助中

楼主(2011-06-26):
联想本本,用的是SIS显卡,屏幕右边一寸坏了,求如何能调节屏幕,将它屏闭!!!!!!!!
显卡

网友:
有这么牛的技术了吗?

网友:
好像这种情况只能换屏了。

网友:
我记得好像可以缩放样到嘛,不晓得咋弄了

网友:
宽屏还是正屏啊 如果是宽屏 进BIOS看看可不可以把显卡改成4:3模式输出 呵呵 试试看

网友:
好像驱动不对 会铺满不了屏幕

网友:
晕.方屏的啊.什么驱动不对哦,

网友:
4:3方屏的没办法,从新插拔屏线,加焊一下导电胶条,还不行就只能换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