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高压板

楼主(2011-06-26):
小弟想请教各位大侠,笔记本的那块高压板上有四根线,一正一负,还有两根是什么,用什么英文表示,他的亮度调节是PWM还是电压控制。

网友:
有四根  分别是 VIN(电压输入),ADJ(亮度调节),ON(开关信号),GND(地线)

网友:
如果是四根线,那就按要上说的是对的

网友:
ADJ是输入电压高低,还是开关信号,如果是开关信号,那频率又是多少(范围)

网友:
只需接电压输入和开关信号和地三种就可以了,笔记本的开关信号一般都 是3.3V才点亮

网友:
ADJ一般比较少接,通常考虑另外3条就好。

网友:
要是ADJ不接,怎么调节亮度,
还有,那跟开关信号是接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点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