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名主板F80M-2无复位,网上查了下好象是ACER的。但没找到

楼主(2011-06-26):
主板型号:F80M-2。据说是ACER的。
现象:开机无复位,所有供电电压正常,CPU供电上假负载无电压,上真U有1.1V电压,电源IC PG信号电压3.3V,看似正常。
检修过程:1。摸到一个名为B5011UA1KQM  CT0547 P11 760675  5的芯片很烫,拆掉。现象依旧。
2。单桥,加焊过,现象依旧。
3。测IO。为8712F-A 。测两个PG信号,一个输入一个是输出的。查PDF查的。符图。

分别为32脚和78脚,32脚的应该是输入,78脚的应该为输出,不知道有没错。
测32脚电压5V。78脚电压只有0.16V。换IO。现象依旧。把78脚挑起来。测了下0.32V。我应该在哪里查错了。两个脚的定义可能不是这样的。但换的IO是好的。

没办法了。接下来该怎么查了?

网友:
单桥的容易虚。开始时可以压着点一下。

网友(点评):
不光压了,还加焊了。没用。

网友:
单桥还是桥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你那啥啥啥都正常了  估计应该是桥  又是单桥

网友(点评):
就算是桥也没用了,我不能给他换桥,加焊过没用。

网友:
换个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