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开机掉电求助

楼主(2011-06-26):
此机一开始是灯管问题   后来灯管换好  试机的时候发现掉电  不插内存电流到0.6a左右就不掉电   一插上内存电流到1.2a就会掉电  电流掉电0.002  不能再次出发  cpu供电芯片ADP3205换过不行  北桥的供电芯片MAX1845也换了没用  各电感也加焊了  也不行   主板没有没有短路 个电感的供电都有产生  一时没有头绪了  还希望各位朋友给的好的建议!!!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就把所有 有可能的芯片全部加焊一遍  在不行  我也没招了

网友:
怎么没有人啊
  伤心   现在安全芯片装上 也是跑8785  郁闷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TB保护了

网友:
我上回的X31跑81!是PCI卡槽进液体导致的,是数据总线问题, 不知道跟85 87代码有什么相似!

网友:
现在不好说不过你注意观查下板上有什么原件损坏了。AD线打了没有

网友:
  我放了一天再试不跑马的   用手按住显卡跑马   重新做显卡 发现短路了    取下来直球装上去还是短路  郁闷啊   显卡坏了   现在纠结啊

网友:
下个图纸吧

网友:
1.2v电容换一下个不行就加焊下显卡

网友:
显卡的杯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