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173FPB维修

楼主(2011-06-26):
今天维修一个戴尔E173FPB的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为开机亮一下就灭,检测灯管没有问题,于是加上了一个通用高压板,改完板以后,不插屏线,灯管亮的正常,插上屏线,灯管一点也不亮,电源指示灯正常。不知是哪里的问题,希望高手帮忙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驱动程序有问题!重写程序!!应该可以好的!

网友:
先换个驱动板试试,如果还是不行,点下屏试试,一个个的排除

网友(点评):
屏已经点过了。没事。

网友:
那驱动板坏了

网友:
那可能是 主板mcu坏了。

网友:
应该是换通用高压板时没有改好造成的吧。。。楼主把通用板拿掉看看。。。

网友(点评):
换回原先的还是亮下就灭。

网友:
开机亮下,正常出现问题一般是主板MCU的问题,可以重新尝试写下!

网友:
刷下程序就好了-小问题

网友A:
你先判断一下 看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判断一下 看屏有没有问题,,

屏已经测试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不能用市面通用的高压板,我试过,点不亮,巧了我有个三星15液晶显示器拆下来的原装四灯的高压板换上就正常。

网友B:
查灯管两头是不是屏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灯管两头是不是屏短路了

灯管测试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C:
这个机好像容易坏C5706吧    为何去弄个通用高压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好像容易坏C5706吧    为何去弄个通用高压条呢

5707坏了,换上之后还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