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主板开机电流0.45安

楼主(2011-06-26):
这主板跑到0.45-0.48安就跑不过去,,量了CPU电感电压一端竟是8.5V另一端竟是0.9V  CPU是T3400双核,,,电流跑到这程度北桥供电正常,可是电感压差居然是这么大的差别,,不是电感坏了还是CPU负载拉低这多,CPU供电管理芯片MAX8770更换也无效,情况一样,,,准备加焊北桥,,请高手说说电感二端电压怎那么大的原因,,,,

网友:
电感坏了吗??大线圈电感也会坏吗?从没见过

网友:
CPU供电的二个电感同样是一端8V另一端是0.9V ,,二个电感坏了或是CPU坏了?手上没CPU换,,可是跑电流能跑0.45安说明CPU应是好的

网友:
CPU电压正常,电感没有坏,,,它坏的少,,

网友:
北桥重新植球,,结果还是一样,,无任何变化,,怀疑CPU可是无U可试,,这本本客户说是摔坏了开不了机,肯定是撒谎

网友:
难道座子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