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1S 不触发

楼主(2011-06-26):
今天早客户拿一ASUS F81S 机器过来修,据客户所说是第一天晚上还用的第二天就开不了了,而且去了售后服务中心。说 是主板坏要换主板我拆开主板来一测L8100 对地阻值为0,断开电感2端2端阻值恢复正常134欧了,看来是电感后端短路跟着这条线测得C8113短拆掉还短,往下断开JP8104后级电路正常了,断开JP8106后面相连PS51020 第5脚怀疑是供电芯片坏拆掉还短……最后决定还是不这样查了太费劲了直接上电击吧!哎还是这好用直接加个3。3V烧了大概2分钟USB 接口处的电容冒烟了,呵呵!直接拆了测电容短了再测主板哎呀!还短的怎么回事不会是USB接口坏了吧拿起主板一看还真的是USB的供电脚都烧糊了接到了地上……看来还是细心程度不够要不然也不会走那么多的弯路了…………

网友:
楼主最后也没说修好了没?    但是维修经验值得分享

网友:
不好意思修好了呀!

网友:
电机2分钟 那么长时间

网友:
点击 那么长时间 没摸出来吗?

网友:
烧机不能烧太久啊好东西都给烧坏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

王志佳 -6

网友:
是啊!一直烧才烤出来我都觉得奇怪那么久才有反应了……

网友:
烧鸡大法对于短路问题是捷径,不过3v短路烧有点危险,

网友:
这种情况不电击久点是摸不到的

网友:
幸好,手没摸到,要不肯定起个大泡

网友:
学习了,上次也碰到一个类似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