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9173b跟RT9173C好像不能替换吧?

楼主(2011-06-26):
9173c

9173b

我这块用的是9173C 发现电路板7 8 脚都是接地的,用9173B换不是把电压都拉低了吗

网友:
两个可以代,是在内存那边的吧!

网友:
引脚定义一样,可以代换的。

网友:
脚位上可以电压值对就没有问题

网友:
如果9173C 78脚接地了。那把9173B的 78脚剪掉

网友:
9173C的5.7.8都是空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