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跑D3掉电

楼主(2011-06-26):
华硕M2N跑D3掉电,不加cpu不会掉电,有的时候不加内存跑EE,不会掉电,请各位高手提点,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cpu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内存供电短路或者 内存下面3.3 断了

网友:
差差内存供电吧

网友:
精英有档内存掉电的通病,是插内存掉电,还是插补插都掉电呢,跑D3过了U了,建议查内存供电,打下内存到北桥的阻值看是不是桥虚焊了

网友:
桥虚汗了吧

网友:
加焊桥吧

网友:
AMD的板子  干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