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芯片上胶水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1-06-26):
球栅列阵封装技术(Ball Gird Arroy),简称BGA封装早在80年代已用于尖端军备、导弹和航天科技中。
    随着半导体工艺技术的发展,近年来在笔记本亦广泛地使用到BGA封装IC元件,它对于笔记本的微型化和多功能化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 笔记本制造商却同时利用BGA元件的难维修性,人为加进某些限制来制约笔记本维修业界,使我们在维修BGA过程中碰到一定的困难,甚至无从下手.所以我们必需有专业的BGA设备,才能解决这些高难度的问题.
   因为BGA封装所固有的特性,因此应谨记以下几点问题:
   ①防止焊拆过程中的超温损坏。
   ②防止静电积聚损坏。
   ③热风焊接的风流及压力。
   ④防止拉坏PCB上的BGA焊盘。
   ⑤BGA在PCB上的定位与方向。
   ⑥植锡钢片的性能。
     BGA元件安装在笔记本主板,除了利用锡球焊接PCB外,还在BGA和PCB之间的缝隙注入强力胶水进行加固。而在我们的维修过程中,如何将胶水去掉以利于植锡和焊接;在BGA或PCB的拆焊过程中,由于对"热风枪"温度的难以掌握,往往会错手损坏焊盘甚至脱落,碰到这个问题该如何办呢?我们还是得选择专业的BGA设备;今后随着 笔记本设计技术的发展,其内部线路将大规模地集成为单片化BGA,这样使得BGA的尺寸增大许多,事实上现在有些机型已是这样,而在返修这种大型BGA 时,我们应掌握些较科学的方法。
     一.胶水的处理
   据我们掌握,现在笔记本主板和BGA之间所使用的胶水,基本是三大类型:①醚类粘胶。②环氧树脂粘胶。③聚脂粘胶。而这些胶水在生产施工时,有可能是双组 份型固化或紫外光固化,因此,如要对其进行溶胶处理,确有一定困难。现在我们所采取的有效办法是:选取对应的溶胶水并要选无腐蚀性的和挥发量小的。对于解 焊BGA同时拆除胶水的,采用智能型拆焊器控制好温度先将BGA与衣板分离,通过合适的温度使胶水变软,但注意胶水未软化前绝不能强行拆拔BGA,否则损 无疑。现在市场上的BGA溶胶水,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主要是溶胶时间过长(有些需2-3小时)。而 我们采用了"煮汤"办法大大地加速胶水的溶化:找一个小金属盒,如最好是"清凉油"的铁盒,将其清洗干净后作为"锅","煮汤"时将带有胶水的BGA元件 放入,然后倒入小量溶胶水,将盖合上。"锅"放置于恒温焊台的烙铁部分,将温度调校到200℃~250℃,烙铁将加热熔胶水,并加速BGA上胶水的分离。 但注意如采用的是挥发性强的溶胶水被加热,会造成金属盒上盖冲开,所以小心为上。而主板上残存的胶水,则采用恒温拆焊器定温250℃~280℃先将其加 热,然后涂熔胶水,经多次反复直至清除。
     二.BGA或PCB上焊盘损坏的修复
   无论是BGA或是PCB上的焊盘,都是采用铜银合金通过电铸沉积出来的,它在常温时是有足够的机械强度的,但在温度影响特别是超温时,则容易脱落。而对其修复的办法很简单并可靠:通过放大镜或显微镜观察,用较尖的刀锋将脱掉焊盘留下的"根",小心地刮开一个小凹圆坑,尺寸与原焊盘稍大些,约0.1mm深度,并刮出"根"的金属光泽出来

网友(2016-06-15):
thanks for the info

网友:
讲的很细致,在展望技术的未来,BGA封装次出现更大范围的应用

网友:
你说的这个对笔记本具体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讲得很好,买瓶溶胶水试试

网友:
转载说的好。就是一大堆,简单明了更好。

网友:
太麻烦了吧

网友:
能不能上几个操作的图说明下,那样容易明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