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51Fpb显示器接信号黑屏

楼主(2011-06-26):
1台DELL E151FPb不接信号时能正常的显示自检的红、绿、兰的三个条纹画面,但一用VGA线接上信号就黑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朋友们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
这是一台液晶显示器。

网友:
首先主机信号没有问题,那就是视频信号至显示器之间,,再就是主IC,再还有可能是程序,,

网友:
我也有个一样的  刷了还是那样   是不是 还有2个24C 的芯片也要刷    那里有这2个的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