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联想L195WA 捷联代工

楼主(2011-06-26):
冷开机时屏灰蒙蒙的,隐约还有竖线,关了再开能显示了但屏有大部分(横着)不停黑屏,闪一会大约5分钟左右就好了,关了机接着再开机就没事了
黑屏

网友:
供电或屏本身故障

网友:
5v供电不良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也会引起上述故障,清理屏线插头再插上屏线看是否正常。

网友:
屏线问题比较多啊

网友:
屏坏了 通用板代换下就晓得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是有点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