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上的元器件你可能真没见过!

楼主(2011-06-26):
这个是笔记本主板上的元器件,本人第一次见到,说实话不知道是什么东东,在这里请教下前辈们,这个是什么东西,干嘛用的,可以用什么元器件代换吗?

网友:
哪里的电容哇

网友:
再说明下 上面的标示是 75mΩF

网友:
传说中的电容

网友:
电容!料板上找个差不多大的!换

网友:
这个应该不好找吧。

网友:
这个是笔记本上的元件?真长见识了,。

网友A:
晕了 怎么有人敢把电阻说成电容的? 按楼主的标识 标示是 75mΩF 很小阻值的一个电阻 主要用于笔记本供电电路里 起电流检测作用的 具体怎么判断好坏 我也不知道

网友B:
75mΩ电阻 F级
贴片电阻(碳膜电阻)的  允差  有4级,即F级,±l%;G级,±2%;J级,±5%;K级,±10%

网友(点评):
我也认为是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了 怎么有人敢把电阻说成电容的? 按楼主的标识 标示是 75mΩF 很小阻值的一个电阻 主要用于笔记本供电电 ...

呵呵,谢谢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75mΩ电阻 F级
贴片电阻(碳膜电阻)的  允差  有4级,即F级,±l%;G级,±2%;J级,±5%;K级,±10%

大哥谢谢你的回答,你回答的太专业了,我都有点看不明白了,这个是电阻用多大的可以替换?楼上2位回答的应该是对的,我看了下板子上的标的也是R698,应该是电阻啊

网友(点评):
是个精密取样电阻,要求精度比较高的,就是误差在,±l%范围内的

网友:
直接连上去就行了撒   还换什么啊

网友:
原来还有这单位的,!

网友:
是电容,看单位就知道了

网友:
继续顶啊,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现在这个板子上有一个烧鼓包了,不敢确定是什么东西,怎么修啊

网友:
昨天看到一例 nec 上的 30mΩF 与之相连的滤波电容 被烧断了 这个元件没有阻值  不得法  找了个东芝原装的料板 33mΩF 代上

网友:
图片上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75mΩ电阻 F级
贴片电阻(碳膜电阻)的  允差  有4级,即F级,±l%;G级,±2%;J级,±5%;K级,±10%

这个是正解

网友:
好像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