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S开机花屏

楼主(2011-06-26):
一台X60S的机器,开机显示,慢慢成竖线状花屏。。初步判定北桥的问题,于是加焊北桥,结果,掉电,看来是北桥没焊好,拆下重新植珠,,上电,还是花屏,,但是能听到提示设置BIOS的声音,,只有找个屏来换换看。。换屏测试,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你有没有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机器自带两条内存,都试过//。

网友:
故障解决了没,怎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