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有时能直接启动、有时不能启动,但有时却延迟触发

楼主(2011-06-26):
一845板子,故障为,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有时却是延迟触发、一直没头绪、刚开始拿来的时候,我更换了晶振、W83,把南北桥都加焊了,正常了28天,结果,昨天又拿回来了,故障还是跟原来一样,这下头大,开关针电压是正常的,唯一不正常的是晶振两脚之间的电压,一脚0.65V  另一脚0.15V的时候,短接开关阵脚,主板无反应或过个几分钟才会开机、当晶振一脚电压为0.35、另一脚电压为0.23的时候,主板就可以正常触发了,换过三个晶振了,已经确定不是晶振的问题,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查了?

网友:
有电容漏电或者电阻阻值变大,教你一个死办法   你可以换IO     延开关针一条线  绿线一条路     查时钟芯片  旁边的电容

网友:
换一个南桥试试

网友:
是不是南桥加焊不成功,启动时用手压着南桥,或者把南桥加热一下,看启动有没有好转

网友:
南桥的问题大些

网友:
845的没必要换桥了,让客户直接换板了,我用风枪给南桥加热了下,结果是,晶振一脚电压达到0.75,另一脚电压0.06,晕乎,这差距有点大了,南桥周边的电容我也全换了,还是这样,现在又重新上BGA烤一次,不行我就打算跟客户说这板子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