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还有这样怪的问题???不知道大家遇到过吗?怪!怪!怪!

楼主(2011-06-26):
今天修了一个IBMt40的本子!开机不显示!有时时而显示!时而不显示i!用稳压电源!电流到1.0-1.1左右!拆机后用检查卡跑49!按压显卡能显示!标准的显卡的问题!直接加焊!温度到240度暂停30秒我就停止了!再装上!还是不显示!电流到0.5-0.7左右!按压显卡电流到1.0!但是还是不显示!在上检查卡!开机就FF不跑码了!但是奇怪的显示了!真正的怪问题来了!放上检查卡能显示了!不放检查卡就只到0.5-0.6左右!就是不显示!安装检查卡不跑码但是显示!试了n次都能显示!不知道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不知道我再检修什么???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在线等答案啊!!!

网友:
这种你查上复位信号吧,PCI复位,

网友A:
怪现象,有些问题有时很无语,做显卡时是否造成周边小零件虚焊了,注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怪现象,有些问题有时很无语,做显卡时是否造成周边小零件虚焊了,注意看看。

芯片根本就没弄掉!!!

网友B:
你是什么BGA,我这里做无铅最高230,你的温度调那么高干吗?我今天接台机器是有铅的。会不会是南桥虚焊。这种机器有时显卡问题,做完之后显卡好了。南桥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什么BGA,我这里做无铅最高230,你的温度调那么高干吗?我今天接台机器是有铅的。会不会是南桥虚焊。这 ...

但是 插好检测卡就能显示了!南桥我用锡纸包了半截了!问题应该不大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是 插好检测卡就能显示了!南桥我用锡纸包了半截了!问题应该不大吧

你插无线网卡试下。

网友:
明天试试看吧!实在不行就把无线网卡拿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插无线网卡试下。

因为手头上没有这个!明天找个测试一下!
问题是电流就是起不来啊!

网友D:
你这个问题还真怪  不过很有可能是你把南桥给搞虚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问题还真怪  不过很有可能是你把南桥给搞虚焊了

难道真是南桥的问题!去掉pci芯片不行的话直接加焊南桥!检测卡不跑数但是能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真是南桥的问题!去掉pci芯片不行的话直接加焊南桥!检测卡不跑数但是能显示!

试下吧,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没遇到过,楼主搞好了,来说下是怎么搞个号的哈

网友:
真是有点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