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显示EO故障在线求解

楼主(2011-06-26):
有一斯巴达克G41板子是雷击的不开机,后摘除网卡芯片后能开机但是上CPU和内存后短接开关针几秒后CPU就过热保护温度上升特别快诊断卡上显示EO 和9B 循环显示的求解决答案  内存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肯定还有其它电路短路,IO   显卡插槽都要检查   特别是北桥的几组供电是否正常    打北桥的值

网友:
打北桥上面的电容吗还是打周围的

网友:
你在摸摸基他元件有没有发烫,

网友(点评):
摔角大老也来哦。

网友A:
是不是CPU的事啊啊,你上的G31还是945的啊,我装机的时候这种问题经常砰到了,双核的要上G31啊,内存你也换一条试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CPU的事啊啊,你上的G31还是945的啊,我装机的时候这种问题经常砰到了,双核的要上G31啊,内存你也换 ...

是G41的板子,CPU上的单核的3.2G赛扬U内存上的DDR2 512M的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G41的板子,CPU上的单核的3.2G赛扬U内存上的DDR2 512M的都是好的

有些G41貌似上去其那个3.2G赛扬的CPU哟 建议上420以上的CPU试试

网友B:
现在测量北桥上的电容有六个阻值在30多欧姆左右不知道正常不,CPU没有PG 测量内存上的时钟电压为0.06   PCI-E 上的复位也没有电压 时钟芯片用的RTM875T-605

网友:
同意换双核U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测量北桥上的电容有六个阻值在30多欧姆左右不知道正常不,CPU没有PG 测量内存上的时钟电压为0.06   PCI ...

时钟PDF里面有对南桥的值    66M   33M    你要去查时钟芯片是否有频率出来    延着线路到南桥  查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都具备   电源芯片是否发送VRMPG给南桥    如果发送了  你加焊南桥    加焊南桥没有反应  你就换了吧

网友:
主要怕有隐藏的毛病烧坏了

网友:
你的CPU上不了,就会读E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