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M3主板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1-06-26):
有一V星主板冷机时不跑码,但是清除一下BIOS后重新开机会一切正常但停机超过半小时以上故障还会重现求解决办法 CPU和内存电源已代换过已确定主板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是有点奇怪。可以刷个BIOS试试。只属于个人建议。也可以看看COMS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一下主板上有没RT9202这个芯片,有的话换掉就好了,今天刚修一945就跟你的故障一样一样的

网友:
座子容易出问题

网友:
MS 的方块芯片有时空焊会出现怪问题

网友:
大家说会不会跟电源有关呢

网友:
我认为跟电源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