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12很操蛋的一个毛病~~能开机但是掉电

楼主(2011-06-26):
        接了一台海尔w12的机器,客户拿过来说开机老是自动关。我一听爽啊,要么散热要么CPU供电芯片虚焊。拆机看风扇堵死了,心想应该好了把?清理后,开机还是老故障,哎呀拆机把。拆机加焊sc452,这下应该好了吧,开机操蛋的事又上来了,还是老样子,快进桌面的时候又掉电了。
    新手修机,感觉掉电这个毛病不开机掉电应该是上电不全,时钟复位不全。但是现在能开机自我理解供电、时钟、复位应该是没问题了。所以考虑到以下几个地方,1.cpu供电IC以及它周围电路。2.散热 3.开关不能维持高电平 4.H8管理出问题。测开关电压18V,按下开关瞬间跳变0后返回18V,那么现在排除上面说的问题的前三个。换了一个H8上去,发现不触发。结果网上听人说这个H8里有程序,不能换。又找不到这个带程序的H8,现在想请教一下高手们,除了H8还有什么原因能引起这个毛病。或者告诉我在哪里能买到这个H8芯片~~淘宝上都没有。

补充内容 (2011-6-29 10:42):
补充一个现象。这机器块掉电的时候,开关板上有三个指示灯同频率闪烁~~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直接买块一模一样的!料板从上门拆才行的

网友:
也有可能不是H8的问题  国产机器是很变态的  上次修到的掉电的  是一个5VPCU专5VS5电压的管子性能不良了  还有一次修到掉电的是保护隔离的两个管子性能不良  实在太变态了

网友A:
我这里也有一台,换了CPU 就好了

网友:
怎么随便换H8呢,应该是某个供电心片不稳定!

网友B:
裸板测试 看看各个管有没有新能不良的 有没有芯片异常的

网友:
仔细排除你考虑的第一点。

网友:
我排查好记次了,各个主要引脚电压全部正常。周围电路该加焊的加焊,该换的换。还是老样子~~没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裸板测试 看看各个管有没有新能不良的 有没有芯片异常的

我基本上把所有的供电管,供电IC全部加焊了~~郁闷啊。3.3V,5V,1.8,1.5,1.05总之所有的电感,除了充电电感没电,所有的都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也有一台,换了CPU 就好了

cpu,内存。除了硬盘我没换。

网友:
  重点查查CPU电路里的元器件。。
最好配上电路图

网友:
怎么,帖子就这么沉下去了?还没解决问题呢 !

网友D:
你是新乡的么?
恒生的?
这个机器945的,是不是说邮寄去过北京??还是自动掉电
被飞根线
里面铜管已经变形??
我认识海尔售后,可以换板
带圆形标签
QQ:2755855

网友:
快进桌面掉电,是不是到加载显卡驱动的时候掉?楼主试试进安全模式,如果没问题的话多半是显卡供电不稳定,当然如果是集显,就是北桥的供电了。

网友E:
老大.掉电嘛 .你至少换PE进去试试嘛 .万一是软件引起的,你不是飞到天边去了. 掉电换换CPU供电出来的电解电容 大个那种.还有一个情况可以考虑.温控芯片是否有问题,当然给你个建议,BIOS也恢复出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新乡的么?
恒生的?
这个机器945的,是不是说邮寄去过北京??还是自动掉电

不是。我周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大.掉电嘛 .你至少换PE进去试试嘛 .万一是软件引起的,你不是飞到天边去了. 掉电换换CPU供电出来的电解电容 ...

大哥,我不会那么2的。早用PE试过了。温控芯片我直接给拔掉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B:
什么时候掉电  多长时间掉电 麻烦楼主会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内存。除了硬盘我没换。

你可以看看有没有掉件什么的,有时掉件也会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时候掉电  多长时间掉电 麻烦楼主会一下

就快要出欢迎使用界面的时候,就断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