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6):
集显偏色 开机只显示蓝色 量RGB 电感 两个88 一个89 是北桥 有问题吗
问题

网友:
有误差的,应该没事,做下北桥看看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北桥问题。你可以用手压一压桥看看是不是空焊了。。

网友:
三种色阻值应该不一样如果偏色

网友:
看有不有上拉电阻,如果直接进北桥,那就动桥吧。

网友:
基本上都是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