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开机十数次才能开机

楼主(2011-06-26):
今天遇到一块板子七喜电脑775的板子,机主说按开机键风扇转不显示,长按开机键关后在开反复十几次有时能开机,开机后重启一切都正常。
      我仔细观看后发现cpu主供电有3个电容鼓了,换电容后通电检测数码卡跑ff,应该是cpu没过,检测cpu供电正常,参考电压正常,时钟电压正常,pg电压也正常,数据线有一根短路,接下来该怎么做哪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各位,另外在我手里就没启动起来过(记住说反复启可以起起来的)

网友: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我有台笔记本也这样 不知道什么问题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数据线短路,北桥挂了

网友:
先看下电源,电源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北桥空焊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主板,也不知道怎么修,望有高手指点

网友:
CPU座虚焊了吧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启动不了的时候复位正常吗?

网友:
复位正常,压cpu座不起作用。

网友:
我感觉是北桥 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南桥 不是说开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