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它也可以引起闪屏

楼主(2011-06-26):
今天修一台LG液晶显示器,通电半小时后就会闪屏,开始认为是驱动板或是屏线的问题,可是用通用板点屏后故障依旧,最后换灯管解决问题

网友:
灯管脱焊、打火,2灯的屏常见。

网友:
经常碰到。。

网友:
LG的灯管一直以来都是重点怀疑对象。

网友:
我以前修LG的显示器好几台都是这样的问题,用一段时间就会黑屏一下
马上又亮了。和你问题一摸一样,也是换灯管好的。

网友:
学习了  虚焊的成分很大

网友:
LG 灯管漏电 通病啊 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灯管虚焊,漏电,打火,可以导致啊,不过也不排除屏线和主控板

网友:
灯管接触不好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