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能达163 C0F32代码以及 复印时 声音很大

楼主(2011-06-26):
师父借我的美能达163鼓 用了两三个月 现在装回我自己的机器上 后 有时会出现C0F32 而且印出来的浓度比以前底了不少 现在打印时 声音也很大了 哇哇 大哭一场 眼泪直流 怎么办呢 电话过去 师父同意会承担维修费用 现在这个机器该怎么办 才会好 求助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求解决办法

网友:
这个问题见得太多了。一般是没铁粉了。声音大硒鼓跟轴转动的地方加点油即可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 但是我这机器我才印了7  8000张吧  轴承不会 这么快就干了吧 跟齿轮有关系吗 借去用的机器是老机器 好像是齿轮有问题 去修的 我怕是老机器的旧齿轮把我的鼓上的齿轮给弄坏了 有这可能吗

网友:
总结一下出现该代码的原因和处理的方法!大家知道162是一款双组分的机器,显影仓里是铁粉和碳粉的混合物,标准的一包新载体的碳粉和铁粉的比例正好是14% ,新机初始化的目的是为了调整ATCD的增益值!就是所谓的ATDC GAIN ;做完初始化之后屏幕上会出现一个150左右的数字,就是ATDC GAIN值,这个值在维修模式的第二项的倒数第二项里可以看到和修改,这个以后用处很大!记住位置! C0F32的手册解释是ATDC 传感器故障,大概意思是说在主电机运行2秒后检测ATDC小于5%,或者大于19%!(ATCD是碳粉浓度传感器的意思,它以检测电压的大小来使机器了解粉的浓度,电压高则粉少,电压低则粉多)出现的原因从原理来上分析呢有以下几点:1、载体没有初始化(新机安装的时候出现代码)2、漏铁粉,耗材老化,显影磁辊两端的密封片破损,造成碳粉相对来说高也会跳这个代码,出现的较多;3、据说由于该复印机使用碳粉回收系统,所以会在一种情况下突然出现该代码,就是机器刚刚自动补粉完毕,机器碳粉浓度达到标准的14%,这是突然有一块回收回来的粉加入显影仓,使浓度超出上限19%,跳代码,这种情况很普遍!4、ATDC损坏或者连线接触不良,这种情况也有但是不多;5、C板异常(这种几乎没有发生),肯定还有其他原因,这里就不讨论了,因为我没遇到过:)根据出现的原因,如何来判断和解决呢?第一步:一定要先把粉瓶拿出来,进入维修模式的第四项的第一项,看碳粉浓度的数值,如果超过190,则说明碳粉浓度过高(80%是碳粉浓度高),然后进入维修模式的第二项的倒数第二项(ATDC增益)人为的跳高5-10格,关机再开机一般代码就不会出现了,但是这时粉仓里的粉没有少!!只不过是欺骗机器不要跳代码而已!很多技术员到这一步就停了!其实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然后开始复印全黑!一般复印10张左右,再进入维修模式看第四项的第一项,这时候这个值肯定低了很多!这时候到第二项的倒数第二项把原来跳高的数值向下降,逐步恢复原来的值,如果又跳代码就从新跳高然后复印全黑(5张左右),直道第四项的第一项到140左右,第二项的倒数第二项到原来的值,复印效果正常,这几个条件都满足,就说明已经好了!放入粉瓶,工作结束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没听说过可以加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