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电源灯亮下,风扇转,1-3秒后自动断电

楼主(2011-06-26):
(无正文)

网友:
掉电吧,看看是哪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裸板点。不上CPU 不上内存。还掉不掉?再查电压吧。

网友:
测下电压都出来没有撒

网友:
CPU 桥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有保护 测一下 对地阻值

网友:
用可调电源看下电流跳到哪里

网友:
先找问题点在哪里吧 !

网友:
一般是过流保护或者缺电压掉电,若是华硕的没跑码也会四秒钟后掉电。另:楼主的图像有意思,专业治疗各种蛋疼?那蛋能敲的?

网友:
今天刚修了一个上电3-4秒掉电,结果是cpu座虚了,你可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