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控制菜单不消失/按键无效什么原因/

楼主(2011-06-26):
长城19液晶显示器控制菜单不消失/按键无效什么原因

网友:
按键漏电 把按键全换了。

网友:
按钮上如果有电容二极管,都给拆掉,如果有电阻,就不要动。千万不要动。有的开关板是电阻式的。

网友:
把开关全换了。。。。。然后回复出厂设置。。。。

网友(点评):
先这样操作,不行的话,估计程序有问题了

网友:
按键坏了,,,,,,,,,

网友:
你可以拆开板之后,用镊子短接一下开关,看看是不是看开关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程序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