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万事俱备,tps51120咋就不输出?

楼主(2011-06-26):
(图片)

网友(点评):
3V 或者 5V 上管 坏了 不良

网友A:
我的6510B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待修。3V 5V就是不出,急死了!芯片也换过。

网友:
我的3v 5v 待机出的哟....  只是这个芯不输出sus电压...

网友:
我这个板待机下3V 5V 电感正常是有电压的,但是就是不出。。

网友B:
量下第4脚的电压有没有,如果没有就是那里有问题,可以找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下第4脚的电压有没有,如果没有就是那里有问题,可以找我问

vref2 有1.98v电压....  第四脚有电压的...

网友B:
你断开给EN1供电的电压看看有没有一个电压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6510B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待修。3V 5V就是不出,急死了!芯片也换过。

用的是原装电源吗

网友:
我修的一个A8T的机子也是这样,是别人拍的,条件都正常了就是不出来,我郁闷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断开给EN1供电的电压看看有没有一个电压输出

试过了,一样的.....3vsus也不出来....  run_on ec  哪里测试没有电压出来....应该是先出sus电压吧.... 现在也不触发.... ec哪里 sus_on是有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过了,一样的.....3vsus也不出来....  run_on ec  哪里测试没有电压出来....应该是先出sus电压吧....  ...

en1  和   en 2相连一个电阻  然后受sus_on控制  sus_on有电压了...  我把哪个电阻拿掉...sus_on就直接到en2去了...可是en2  3vsus还是没有.....

网友:
该有的都有,可能是芯片保护了哦。量下电感有没有对地阻值偏低,IC旁边电阻电容有没有损坏。

网友:
差上电源瞬间用示波器检测3V 5V的上管有无驱动方波。确定是保护还是缺少什么?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观望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31120也是比较容易坏的。没换个试试

大哥.......换了n个了..........

网友:
那就是还有没满足的地方除了如5脚全都再量一遍3v 5v 应该是发触发之后产生的。

网友E:
3V 或者 5V 上管 坏了 不良

网友F:
你那自举升压的电量了是好多、正常不、对了是什么主板的图纸、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3V 或者 5V 上管 坏了 不良

3vsus 5vsus 待机就产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那自举升压的电量了是好多、正常不、对了是什么主板的图纸、说说、

3vsus 5vsus 待机就产生吗???  好像是 开机后再产生的吧   待机测得ec sus_on 有电压,run_on 没有  ms-10581   msi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