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电压只有2.7v

楼主(2011-06-26):
一个杂牌电源,12V=12.8   5V=5.6  3.3V=2.7v   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换3.3V的滤波电容试下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是不是电容漏电,拉低了那

网友:
电容问题 换电容

网友:
大部分低端电源的3.3V是经5.5V电压整流调压出来的,如果5V电源没问题,大体就是3.3V引线处的电容出问题了,更换相同型号的的试试

网友:
解决了,是一个二极管坏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一个二极管出了问题,换了就正常了

网友:
以修复,3.3V引线出一接地二级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