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笔记本 关机后自己开机

楼主(2011-06-26):
不管是软关机 还是直接按键关机 关机后指示灯都灭完了 过两秒又自己机开机了 反复关机它始终要自己开机。我没有装电池 但关机后马上拔电源 之后再插上电源他就不会再开机了  只要没有拔电源 你关机后他都要自己开  这是哪的问题    ?

但用电池就没有这个情况

网友:
有些机COMS电池没有电,第一次插电池或电源都会自动开机,但关机正常。

网友:
什么机器啊?有单独最小化用主板测试过么?
上次有个DELL N4010的机器,我记得是网卡小板导致的,直接换掉了

网友:
大概又是东芝吧,搞死人。把网卡网络唤醒关掉。

网友:
要么就是COMS电路,要么就是适配器插入IO检测线路信号出问题

网友:
看什么型号的  机器啦   康柏的是COMS电池没电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外设引起的,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先换IO,不对,请劈

网友:
LZ没说什么机型 CMOS IO 网卡都有可能

网友:
CMOS d电池有电没

网友:
cmos 电池换换

网友:
看一下关机的那几个信号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这情况,直接还给客人了,!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