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定位显卡花屏是满天星

楼主(2011-06-26):
  怎么确定显卡花屏是满天星?该怎么去修??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代换发,排除法,最安全,修的话要具体情况

网友:
满天星一般是三星显存的话就得全程换了,通病,书上说的,我目前遇到过一张。

网友:
满天星。这个只能一个一个都测下。排除

网友:
只有三星的BC-14才有此通病,且屏幕是一点一点的花,需要更换全部显存才能解决此故障

网友:
这种说法是错的,编号5**   6**的三星显存最多这种问题才对,  -bc14 只是显存速率是1.4ns

网友:
       5、6打头的也不一定。现在发现不少比较高端的卡上也是用这种批号的三星显存,但是不会出现满天星的故障,加温受热后也很正常。看来只有像73、76、85、86这些中低档次卡上的有问题。
      满天星的故障特点是图像本身可能不花,但是屏上有星星点点,严重的成带状白条,开机时数字会变色。不能受热,否则故障加重。软件检测会报错很多甚至全错。解决的办法有降压、降频、老化等,要是故障严重只能换显存了。

网友:
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书上说全换就全换,那不太2了吗,我们学习的方法,要有自己的思路,不能生搬硬套

网友:
三星的颗粒K4J5232系列,用两年就是容易出这种问题,换吧,不过买芯片就划不来的

网友:
维修真的很难也,看来真有必要去基地进修了.

网友:
不用定位了,你拿风枪一吹就越难越严重到,只能全换

网友:
换显存不划算,除非是自用的,手里有料板就可以考虑换。

网友:
重新做显卡   加焊显存 一般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