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65PE-L跑C1

楼主(2011-06-26):
这主板刚开始的故障是不触发,经过测量后换了南桥可以触发了。但是跑c1,看见数码卡上面的复位灯在闪烁(大概三秒钟一闪)开始还以为是换上去的桥没做好或者坏了,于是又换了一个,还是一样c1!郁闷!测了内存供电电压正常,vtt1.25,时钟正常。就是在内存槽的92脚,好像是“系统管理总线吧”?没电压。沿线路追出去,到达一个什么'ITE 31066A‘的IC(我不知道是什么IC)。先不管三七二十一换了再说。BIOS也刷了,故障依然! 大家有没有修过这故障,指点下

网友(点评):
继续跑时钟总线的线路,它应该经过一些上拉电阻或者专用芯片的。

网友:
你问题都找到了。。。具体的就要细心的去跑线了。。。

内存的系统总线应该是从南桥出来的。。。你跑线确定一下。。。

网友:
我就是跑线到那个ITE31066的IC就不知道到哪里了啊。再说了我换了两个南桥都是一样哦

网友:
此板好坏BIOS  以前经常修到  还有就是南桥 也好坏

网友:
一般都是上拉电阻问题,跑3VDUAL 线路就知道

网友:
内存的四个测试点,,,,VCC-DDR    VTT-DDR  VCC-SPD  VREF         都正常吗?

内存PWM供电控制芯片,,,,,换,,,,

网友:
看看内存的主供电和上啦电压  正常吗?

网友:
先易后难啊楼主,BIOS刷了吗?

网友A:
是不是bios片本身不良??换个bios片重刷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bios片本身不良??换个bios片重刷一次

我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看看图纸 想办法  找线路吧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吧也许会有惊喜偶

网友:
经过三天的“战斗”终于把这版修好了。开始内存系统管理总线对地阻值为60.相连个8266 换了还不行,以为那阻值是正常的,今天才发现系统管理总线还直连着南桥和时钟等等。于是把时钟拆了,阻值正常了,在找来一个新的时钟ic换上去,上电果然........显示了

网友:
我现在才知道时钟也会啊

网友:
楼主。。。我说吧。。叫你跑线。。。。。你都没跑全。。

这样的主板我弄好过几块了。。。都是跑线路过时钟芯片。。在到南桥。。

网友:
BIOS要是确定没问题
试一哈显卡插槽旁边的3055是不是有问题
它有时量着供电正常  但还是有问题

这个CPU座子也很容易出题

网友:
SPD一般一路到时钟,一路到南桥或专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