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5不能装XP系统

楼主(2011-06-26):
  半个月前接了一台三星R455的笔记本电脑。拿来是没有系统的,客户让我帮他装个系统和清理一下灰尘。于是我先帮他吧灰尘清理好了,就帮他装XP系统,系统一下就装好了。客户检查了一下拿走了。过了半个月,他说他的电脑中毒了。要我帮他恢复一下,因为没给他做一键还原所以就好意帮他装过一个。哪知道这一装就出事了。系统装完后,进桌面就蓝屏。检查了内存和硬盘都是好的。后来我就拿了一张W7的可以装进去。可是客户说我们清灰把他的电脑搞坏了。硬是要装XP的,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进BIOS把ACPI模式改成IDE模式

网友(点评):
同意是这个问题,或者找张最新版的XP试试

网友:
把硬盘全格了,重建MBR再装XP系统应该就行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正常   如果硬盘确定没问题就 进BIOS把ACPI模式改IDE模式    还不行就直接重新分区   再做系统

网友:
呵呵我给别人装系统是不保的,清理灰尘也不保,清理前后自己检查好,清理完毕让客户检查。出了门都不管。都是赚的功夫钱没义务给他保,除非你收费很高。

网友:
ACPI模式识别出错,在别的机子上装好系统(最好芯片组接近的,芯片组一样直接克隆过去就得了不用后面这些了),将计算机改为标准,IDE也改为标准,显卡等硬件信息删去,克隆过去,进系统后用hal强行更改正确的计算机模式

网友:
应该是哪个程序出错哦!?进BIOS里面设置一下

网友:
4楼说的很正确。帮顶

网友:
BIOS把ACPI模式改IDE模式这个还不行就用纯净安装版的给他装

网友(2012-10-21):
呵呵,装系统怎么可能吧硬盘搞博学坏了。

网友:
呵呵 应该是硬盘接口问题  改下试试呢

网友:
不会吧,集显和独显有冲突?屏蔽一个试试?

网友:
有可能要重新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