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短了一下就再也不能开机了

楼主(2011-06-26):
今天接到一个老机器IBM-X31的,一拿过来点了一下就短了,就把机器拆出来,再试。有0.03的电流,摸了下各个芯片。发现BGA封装的网卡芯片有温度。一般正常的待机芯片都是没温度的。又测了下待机3.3V和5V都出来了。就决定把网卡取下来看下,一点可以开机进系统了。就是这个网卡短了,找到同样的网卡换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怎么把网卡短的、?能说说吗 以后要是遇到类似的问题也好首先考虑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是雷击的吧

哦 是客户说的是吗、。??还以为是你不小心给短了呢

网友:
估计是不小心碰到了吧 !

网友:
就是到处摸下芯片,发现网卡又温度。再说待机的时候芯片是没温度的。所以怀疑网卡

网友:
待机0.03正常啊,要是网卡发烫的话待机应该偏高,这问题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