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联想C466M因进水导致大量部位烧坏维修过程!

楼主(2011-06-26):
客户:XXX
型号:C466M
故障:不开机、不触发,待机电流0.05,插电池变成0.03,不充电。客户反应曾进过点水,在MAX8734A的反面贴片元件附近。
          客户是一对老夫妻,反复强调自己的本子没有大问题,‘只是哪里接触不良,你们师傅稍微焊焊就好’。我心里一阵苦笑,  也许他们是对的。

检修:插拔电池,无果,清主板电池,无效。
      拆机见板,清洁进水部位,故障依旧。
      系统供电load(术语应该是公共点)电压很低,只有3V不到。查隔离保护电路,无图纸无头绪,暂时放弃。
      直接从公共点接可调电源,电压跳到10几V,发现MAX8374A输出很低,而且发烫。测5V输出对地阻值很小,找到开机键附近一个24C16芯片发烫,拆除。
      8734A依旧发烫,输出依旧很低,测2组MOS管皆无问题,更换一片8734A,OK。3V5V稳定
      终于可以触发开机了,看来之前系统load电压低是因为3V5V没起来,隔离保护没有工作导致(到目前为止还不明白为什么)。
      但电流维持0.8不变,继续测量,发现CPU核心供电没有。
      根据经验,这个电流也太大了点,一般核心供电没有情况下,开机电流不应该超过0.5。
      开机用手摸各个芯片,发现SD读卡器芯片RTS5158发烫,还有声卡功放芯片发烫,皆拆除。开机电流降到0.4
      而核心供电还是没有,照着PDF图纸测量MAX8770供电、控制脚以及输出都正常,试着更换一片8770,开机测量发现核心供电有了。
      装好内存,开机看见电流有变化了,接屏点亮,心里一阵喜啊。
      补上损坏的芯片(幸亏刚好手头有块同样的料板)
      现在接上硬盘、光驱、发现都坏了,郁闷。用自己好硬盘接上去,装上系统,稳定运行,以为可以舒口气了
      很快发现,USB口全部无供电,无线也找不到。
      检测得知USB供电IC烧坏,全部直接飞线5V到USB口,无线网卡也烧坏了,换了一片就可以了。

      中途客户一只等在边上,原本只报价150修好,可坏了这么多,幸亏客户在现场,解释起来反而方便些。最后总价多少忘了

      现在想想,为什么会坏这么多地方?我分析是因为进水导致MAX8734A 5V输出偏高,导致5V供电的IC、部件逐一损坏。
      都是一杯饮料惹的祸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  问题多多

网友:
第一次遇到24C16坏的

网友:
报了价格,怎么说服客服加价的???一般第2次加价都会不高兴的!!

网友:
遇到进水的机子就恼火。。。

网友:
有腐蚀的都要清理干净  不然还会慢慢腐蚀 容易返修

网友:
很简单,板子修亮了,维修费就没问题了。
硬盘、光驱、无线网卡坏了,都是当客户面直接测试,客户也只好同意,否则拿回去也不能用啊。
这些都是修之前不能预料到的,因为客户自己也反复说是小毛病,我事先没有全面测试也就可以被他们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