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S

楼主(2011-06-27):
屏都看到LOGO了。 是闪屏慢慢花屏然后白屏同时有红绿蓝小色点在上面。     北桥换的是全新原装的2个故障依旧,因为是集成显卡内存也换过故障依旧, 屏和屏显都是好的都已经侧过。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信号影响到北桥输出给屏的信号会这样。

网友(点评):
你该怀疑的都弄了,还不行,而且也是影响的,

网友:
请问楼主搞好了吗,我也有一台,和你的故障差不多,怀疑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我的问题查出来了,是屏线断了一根线,还有屏线看插到屏里的那个接头好像也有断线

网友:
是啊!这个现象应该怀疑屏问题最大,直干北桥,感觉爽是咋滴。
屏要经过测试(需要时间),不是说在其它地方说点一下能显就证明屏没问题!

网友:
我觉得,像这种情况北桥是集成的,首先应该想的屏和屏线,还有屏线接口。北桥的可能性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