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寸显示器

楼主(2011-06-27):
手上有一台三星22寸的显示器 型号记不清了  因为接过这个显示器   看了一下闪屏  就拆开直接改高压板了 单测电源板 高压部分的电压19.7V  好像是有点偏高了   就把高压板改上 我的高压板是10-20V的   接灯管 和驱动板测试 不亮  测高压部分电压一下上升到22V   改的高压板过压保护了 之后我就出去了干活去了  这样的是不是原的高压板没有坏  而是过压保护了呢   想不出来问题出在那了  晚上回来请教高手了

网友:
你看下灯管有问题没,然后估计你那高压条要改的话,电源电没有问题的话,估计是不行的电压高了

网友:
现在你要确定是信号闪还是背光闪。
一般背光闪的话会保护的。

注意区分开来

网友:
22寸的,你准备几条25V耐压的高压条试试看。
三星的高压部分很少坏,我遇到的都是高压线圈,换了就好。
你这机器首先要排除灯管再去考虑是不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可是三星的灯管也很少坏啊

网友:
高压线圈坏,三星显示器多是高压线圈坏,电源电解电容鼓泡也是这个现象。

网友:
你的问题是闪屏 ?  不停地闪?   这不一定就是高压板的问题     一般电压不稳或驱动板程序的问题    三星灯管很少坏

网友:
这个查出来问题了是驱动板的是     不接VGA线 高压供电18V  一切正常   只要接上VGA线  高压供电一下升到23V 高压保护了   不亮了    像这个问题要怎么修呢     或是怎么改电路把电压降底   电压升高了 驱动板还可以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