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3t 装系统后蓝屏立马重启 故障维修

楼主(2011-06-27):
华硕f3t  装系统后蓝屏立马重启 故障维修
   格式化硬盘了,装好几个系统都是能解压完毕,后开机就蓝屏立马重启,反复这样!
  这是换了新主板以后出现这种问题的!求解决!给个方案吧?

网友(点评):
接口模式改下试下,不行的话,换个纯净版得试下

网友:
硬盘接口没改吧

网友:
bios里边就没有这一项目,没得可改
怎么办???

网友:
如果支持win7,装win7试一试

网友A:
把硬盘重新分区,最好用原版系统,ghost版的话换个版本,把硬盘改成兼容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硬盘重新分区,最好用原版系统,ghost版的话换个版本,把硬盘改成兼容模式

什么事原版系统?bios里边改不了硬盘的借口,你说的兼容模式是什么意思?

网友:
先把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一下

网友:
多换几个系统 我们公司是3个系统轮着 总有一个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事原版系统?bios里边改不了硬盘的借口,你说的兼容模式是什么意思?

原版系统就是微软的原版系统,现在网上的基本都是ghost版的,ghost版就是一些搞维修的为了方便自己封装的系统,比较杂有的好用,有的太烂。   蓝屏排除硬件故障外,分区出错,系统版本,新本子有ide模式,ahci模式,一般就用ide模式。不同的本子字母可能不一样。但就是是这个意思。

网友:
换主板不还硬盘是不是硬盘也时间长了有坏道了

网友:
先装个安装版的XP系统,看还蓝屏吗?要是没有解决,那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先装下WIN7,这个一般是硬盘模式没有改!新出的板子很多就支持WIN7了的,你装XP进系统就会蓝屏!硬盘模式有IDE兼容性好,AHCI速度快!装XP就改成IDE模式,如果你在BIOS里面真没有找到更改硬盘模式选项的话,把BIOS刷下,不是要现在这个版本,提高或者降低版本就可以了!目前还没见没有更改硬盘模式的选项的!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今天又长见识了  期待···

网友:
换WIN7试下,,不行就换个硬盘

网友:
改硬盘接口设置  不行就装原版的系统

网友:
显卡问题大点

网友:
  楼主,WIN7 和XP 都试了,还是蓝屏?

网友:
用直装版试看,毕竟是换了板子的,

网友:
装个系统   安装版的ok了

网友:
这机子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可能是有一组电压不稳定,可以查查看

网友:
蓝屏有代码,看代码

网友(2017-03-19):
进安全模式啊  感觉驱动 没打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