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E1920 B1930驱动板通用吗?

楼主(2011-06-27):
各位朋友好!
    下午接了一台三星B1930的显示器,听客人说是被雷击坏的。故障现象:1.未接信号源开机有提示“检测信号”字样;接着接上信号源后屏立即黑掉(无反应),在些状态下(接信号源)试过使用点屏工具把屏灯管点亮,看到屏幕是全白的。2.触摸按键无反应(按键板与驱动板连接)。现在想请教各朋友是不是驱动板程序出错或驱动板某芯片有问题?我在淘宝上找不到三星B1930的驱动板,也想问一下各朋友,B1930与E1920的驱动板通用吗?谢谢各位朋友了!附图是三星B1930驱动板实拍图片

网友:
原装驱动板修不好的话,你可以拿鼎科或者乐华的通用驱动板改一个板换上去。
前提你必须要刷一个屏的程序上去的。

网友:
还是用通同板便宜,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修到过一台跟你一样情况的HP 1907。

网友:
前段时间,修过一个AOC的,也是雷打坏的,MCU刷过,电源带不起负载,高压板PWM坏,最后,那个电源带不起负载,实在是修不出来了,全部给换了,三块板一起换,200元,,客户还说只给150。。成本了!!

网友:
B1930的驱动板我在淘宝里找不到,不知道能不能用E1920的代用?谢谢!

网友:
能否通用不太好说
牵涉到电源接口和按键板,这个不成问题可以改
,但屏的型号就牵涉到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