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说话!!!

楼主(2011-06-27):
     看这个图片可以知道这个三极管是什么类型的吗,BCE分别是哪些脚?知道的请教下,能说详细点最好了,新手大家指教了。多谢先了。

网友:
PNP锗材料三极管。。1脚是发射机。。2脚基极。。3脚集电极。。。

网友:
楼上正解,电流从1直,2,3出。改变1到2的电流大小可以控制3的输出

网友:
pnp 型,把图像换过来就行了。

网友:
PNP的说 看箭头方向 和MOS箭头方向 相似

网友:
箭头向里为PNP箭头反向我NPN

网友:
三极管我只中间的字母  箭头向里的是 N  如PNP三极管 N沟道的MOS管  反之就反下  这样就不容易混了

正解

网友:
楼主,你现在是做维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