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开机需要密码解决方法!

楼主(2011-06-27):
每次开机都会出现到用户名和输入密码这一项,可是回车一下就进去了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呵呵,相信有很多人都不会....
  1。右键我的电脑---管理------本地用户和组-----用户------administration删除----重启试一下
  2.   先点击  开始-控制面板-用户账户-更改用户登录或注销方式,而在选择登录和注销选项中,下面两个栏目都要打钩钩!~~~
      但是,第二个选项会提示你要取出一个东西,看下面操作!
  右键点击网上邻居,点击属性-右键点击本地连接,点击属性-在  此连接使用下列项目    中,你会看到你需要卸载的项目名称,直接卸载重启一下!~~呵呵,关键那项目名称忘了!~~

网友(点评):
告诉你,那个项目叫 NetWare客户服务!

网友(点评):
呵呵 来帮忙的啦

网友:
开始-运行-输入rundll32 netplwiz.dll,UsersRunDll (注意大小写及空格)-打开“用户账户”窗口-取消对“要使用本机,用户必须输入用户名及密码”项的勾选-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清除登录的账户名及其密码-确定
试下看看吧

网友:
你说一开机就要密码,是显示的第一界面要密码还是要进系统的时候要密码,密码有很多种。有bios密码,硬盘密码,系统密码的。你能否说清楚?

网友:
楼上的方法很对,照做就ok了

网友:
不会的 一般自己先“百度”,有很多参考答案。

网友:
control userpasswords2  运行输入这些,然后把登陆那个打勾取消掉

最有效率的方法。

网友:
我觉得现在的U盘都好怕怕啊 好好用着 突然就会出问题的 还是移动硬盘好点没多少事

网友:
貌似这个问题 要过段时间就自动消失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以前没有哪个输入密码框,不小心在本地连接那边添加一个客户端之后才有的,
解决:网上邻居=> 查看网络连接=> 本地连接=> 属性=> 鼠标单击NetWare客户服务再点下面有个卸载的按键点下去就ok了 重启计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