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硬盘出问题了,望解答

楼主(2011-06-27):
开机 硬盘出现哔哔这样的叫声 希捷2000GLP系列的刚买的一个月没到做从盘使用
好不容易进到 系统 看到这个硬盘只有3.86G 我郁闷得很设备管理器里面硬盘也变成ST_M13FQBL ATA Device了

网友:
返厂修,在保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线坏了,以前遇到过,或者是硬盘跳线不对

网友:
硬盘这样的响,肯定要拿去保!~

网友:
拿去保吧,现在的硬盘无语哦

网友:
扇区是不是有坏道啊?  最好返修拉,

网友:
硬盘有异响,如果电源线接触好的话就是有问题了.返修吧.

网友:
挂其它的机器先试下看看,是不是一样的.不行就返厂了吧  去保修

网友:
我有个WD500G硬盘就是这个现象,后来返厂换了一个,损失了我一年的照片。

网友:
现在我是做了三个备份,移动硬盘,刻DVD碟二份

网友:
我是没有什么重要的文件 现在照片都传上空间 加上保密 腾讯倒闭了 我的照片就没了 我也就认了

网友:
分区表出问题了,找个软件修复下。

网友:
檢查數據線,軟件修復,不行就只能返廠了。

网友:
撞到JS了,拿回去换吧.0.....

网友:
应该硬盘 有坏道 了。

网友:
看看硬盘MBR值有问题么

网友:
在保修期间的费什么事啊 有一小点不对 直接返修去 最多化点时间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硬问题,不过最后在返修前自己再换别的机器上试试看是不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不会的呀,硬盘不会出现这种声音的呀

网友(2014-04-27):
我的手里就有一块硬盘,电机转,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