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13主板没有CPU供电,945

楼主(2011-06-27):
各位师兄帮看看,我有什么还需要换的。cpu供电芯片是L6703TR_TQFP64-RH      15脚12V     17脚2V      VID组合也有电压,39 40 41 44 45 这些是1.2V,38 42 43这三个没有电压。 上假负载,时钟电压正常,复位没有,PG信号为0.6V,VTT1.2V,北桥供电1.5.内存1.9V 南桥供电也正常。图中Q12 B极有2V电压,其它脚没有电压。芯片换过。

补充内容 (2011-6-27 22:21):
6楼朋友说的对,我写错了,是C极不是B极,C极2V

网友:
PG信号为0.6V明显不正常,查这一电路,南桥BIOS有关问题。

网友A:
你看看VCORE连接到IO得检测信号 估计是IO坏了吧

网友:
不对啊,Q12的B极有2V的话,应该Q12就是导通了啊,C极没有电压,那管理芯片的EN也就没有供电啊。

网友:
你们的主板电路图哪里找的呀

网友:
如4楼所讲,Q12的C极不是和17脚直连的吗,一会说有电压,一会又说没有,不解。另外再关注一下32脚的软启动端是否为高电平。

网友B:
1:BOOT脚12v有吗?
2:上真CPU试试。
3:检查周边有没有掉件

网友:
感觉好似是桥的问题。

网友:
Q12B极有2V电压,你再测一下,

网友:
PG0。6肯定不对上真U测试。PG 时钟和复位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VCORE连接到IO得检测信号 估计是IO坏了吧

vcore是VCCP经过R261转为VIN1到IO  98脚    问题 现在没有VCOR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BOOT脚12v有吗?
2:上真CPU试试。
3:检查周边有没有掉件

BOOT123脚都有12V电压,
上真U也是没有电压,刚和图纸对照完,没有掉件。不过给CPU供电的电容让人换过,还有三个12V的也让人换了,而且三个容量都不一样,最小的1000UF  最大的2200UF。是不是这也有问题 ,还有什么地方管CPU供电。请饼哥指点一下,今天才刚听远程第一讲。所以很多东西还没学到,没法应用。

网友:
重新全部一样电容上去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OOT123脚都有12V电压,
上真U也是没有电压,刚和图纸对照完,没有掉件。不过给CPU供电的电容让人换过 ...

那你的板子估计指导你远程修是修不了啦。找个好板对比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板子估计指导你远程修是修不了啦。找个好板对比着修。

饼哥真幸苦,向你学习。乐于助人。

网友(点评):
从小老师就教我们要乐于助人,见义勇为。。。。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板子估计指导你远程修是修不了啦。找个好板对比着修。

MS-7313新问题,只上一组管子可以出来电压,(没有CPU的时候1。3V电压)而且烫手。上CPU可以跑码,我没敢让跑完。怕烧管。管子我用您在视频里教的方法都测了没问题,可以上任意两只。都能出来,不过一个电容也不上的话电压又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MS-7313新问题,只上一组管子可以出来电压,(没有CPU的时候1。3V电压)而且烫手。上CPU可以跑码,我没 ...

没电容还算PWM放电方式吗

你的可能是另外那一相的保护了。得仔细看反馈电路了

网友:
饼哥,什么时候也能让你指点一二啊。明年去基地找你去了,到时候可以多多关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