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M 仁宝主板纠结维修

楼主(2011-06-27):
故障:客户送来联想F41M称运行过程中掉电。
一.        排除散热故障。
二.        询问客户的使用情况,称以前进过水,但当时使用正常。
三.        拆机,发现主板有轻微腐蚀。
四.        烘主板,恒温烘烤1小时,冷却,加电竟然没有了待机。晕
五.        测B+有19V MAX 8734A    20PIN 有19V  6PIN SHDN# 有9V 高电平。18PIN 5V LDO,   测ON3 ON5低电平。测MAINPWON信号。

找到PU1   PU15两个门路。PU15 1PIN 低电平,
PQ46截止,PU15正常。重点PU1
1PIN 0V   2PIN 3.3V  3PIN 3.58V  4PIN 0V  5PIN 0V  6PIN 3.3V  7PIN 0V   8PIN 19V  5脚电压不对。测PR18 1PIN 无19V  1脚直接与B+相连,故夹层断线,飞B+ 19V上去 ,5脚依旧低电平,正常只有5脚高于6脚电压,7脚才能输出高电平,2脚与3脚的电压正常 1脚却也没有正常输出。首先应该考虑ACIN 与PACIN信号。故障先查1脚。考虑是否1脚后极有问题,跷起一脚,依旧。更换PU1 依旧。查PR9 1脚19V.正常5脚应该有9V电压,但是没有,是不是这PR9与PR15的阻值发生了变化,拆下测,正常,最后拆PD3 后1脚电压正常了,大喜,问题找到了。ACIN 与PACIN信号正常发出 ,但是测7脚依然是低电平输出,因5脚电压是0V,所以就要查5脚,最终是PR18 开路了,取下PR18与PR15换上去了两个阻值,10K的电阻,5脚有了9V,测7脚输出了正常的MAINPWON的信号,测3V 5V 正常,加电待机正常0.1V ,大喜,但按开关键机器却不触发,晕。测开关键有19V电压。
查EC
EC +3VALW   +EC_AVCC  都有3.3V 晶振一边有1.3V 另一端有1.6V ,没有试波器,暂且认为晶振起振了,触发开关键时测EC 18脚始终为0V,看来EC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更换EC,开机电流跳动,亮机

网友(点评):
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前几天也修到这个板子,我比较懒,就直接加焊ec,结果就可以了

网友:
我有台HP电脑是好的,换高压条时忘记了下电池,结果把12V和地线碰了下就开不了机了。不知道是什么坏了,按钮上的电压才0.9V

网友:
查一下系统供电看看

网友:
一般的高压条短路,坏EC,查一下按键的电压,和EC的电压是不是一路,或者把给EC待机供电的电压断开,再测测按键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这个机器这块电路问题太多了,修了不下上百片板子的,而且这板子全电压短路的也大把,该烧的芯片一个不留下,你算走运的,只坏了EC

网友:
笔记本我刚学啊大哥哥们多多吧你们的经验传授传授啊小弟在这 谢谢了

网友:
晕死,烤板烤出这么多问题

网友:
思路清晰,让人看了一目了然,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个水平

网友:
我也郁闷,烘了一下,竟然坏了这么多东西,晕

网友:
烤板子居然烤出这些问题  神人也

网友:
进过水 还腐蚀了 ····问题不少啊

网友:
楼主分析的太好啦,学习啦

网友:
是他烘的好 运气好 问题都出来了 不然一准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