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老大能教教我烧机法的?现在我的主板有短路的地方?

楼主(2011-06-27):
那位老大能教教我烧机法的?现在我的主板有短路的地方?
主板能开机掉电,有短路的地方,我就是找不找是那?朋友建议我尝试一下烧机法,我吧电路表调到了1安培,电压3.3V,测试半天无果,老大们我的方法对吗,是这样操作吗,求高手指点!

网友:
我很晕,你都不知道怎么烧鸡,还乱搞啊。大短路的话你就小电压慢慢加上去

网友:
这种方法只适用于死马当活马医。。。。。

办法就是强制开机,哪里冒烟就是哪里坏了。

网友:
你可以把电流调到最大,然后摸就比较明显了应该,小心不要被烫到了就行

网友:
电压开到5V,电流调到1.2A左右就行了,大短这样可以了,小短的话一点点加电压~!

网友:
我晕这个得先确定是哪边短才行吧。你也不能直接去烧公共点那你麻烦可大了

网友:
3.3V的电压保护隔离就过不了,你还烧什么,必须找到短路点才能烧的,烧机有危险,慎用

网友:
对头。先把隔离短接或是接一个引脚出来
不是很难查不建议使用

网友:
开机掉电就说明主板有短路?你具体测了吗 ?

网友:
仔细量量吧 然后按照你上面的步骤 再慢慢加大电流 摸原件 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