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看螺丝

楼主(2011-06-27):
      一天拆DELL 机子时,发现了几种螺丝符号,有些不太明白,像M2x3可以知道是直径乘长度,那M2X3L代表什么呢,求大神解释,小弟在此先拜谢了

等待讲解

网友:
你把螺丝按照长短排列下就可以看出来啦

网友:
看样子只能用这招了

网友:
这个在拆机时就要养成良好的习惯螺丝分门别类就不容易混。要不成打穿了人家让你赔机器

网友:
我们拆机时螺丝全是放在一个小盒子里,不分开的,分的话就好办了

网友:
M可能代表的是粗细,L代表的是长短。

网友:
只拆过  没想过  楼主挺有心

网友:
M2X3 和M2X3L应该表示的是一样的吧

网友A:
啥都不用``锁得下拿得出的螺丝就是好螺丝``

网友:
有必要去研究吗??
    装机时注意下就行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都不用``锁得下拿得出的螺丝就是好螺丝``

笔记本很脆弱的,有时一个螺丝上错了是要死人的,高手拆装机是 一个螺丝不多一个不少,而且位置都不会错

网友:
拆的时候仔细看下

网友:
以后我要多注意咯,

网友:
只知道有长短 没多大注意

网友B:
刚开始买一些有小格的盒子,D的钉放在一格,C格的钉放在一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买一些有小格的盒子,D的钉放在一格,C格的钉放在一格……

别人都不用,我也不用,我们这要求专业嘛

网友:
有份合资··份好几个空格的· 外壳一格··主板一格··什么的   只要装机的时候 看下尺寸大小不穿板··就成啊···!

网友:
我的习惯是把拆下来的螺丝按照由外到里的顺序放到小盒子里! 这样上的时候就能及时打发现哪一层少上了螺丝了!

网友:
这个有什么好记的,装的时候看一下螺丝孔地方的厚度,不要太长的就可以了

网友:
规格不一样啊

网友:
这个是3厘米的。

网友:
我都是按顺序放的,再按顺序装,有特殊标记的就要记好了

网友:
拆机的时候螺丝分类是还有必要的,拆机高手可以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