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C467A更换G86-631-A2显卡芯片后过LOGO掉电,进BIOS正常

楼主(2011-06-27):
如题旭日C467A花屏, 已经加焊过一次显卡, 这一次把独立显卡板上的G86-603-A2更换为无铅的G86-631-A2后,进BIOS正常,也不掉电, 各项功能都没问题,不进BIOS的话过LOGO就掉电, 这是什么情况? 有人遇见过没?  现在只是把主板接上屏临时用的, 是不是完全接好就正常了呢?

网友:
装好接上CPU风扇试一试,  可能还是有关系的

网友:
风扇是接上的。 还有个特点, 屏线在主板上的接口高压板的供电是分开的一个小插头, 不插高压的那个接口就能一切正常(暗屏), 一接高压就掉电。

网友:
有短吧,这种情况~!

网友:
个人觉得无铅的不太好焊,楼主还是再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改高压板啊,高压板或屏线有、短路,改通用试试,测高线供电19V

网友:
改高压解决了, 只是之前的问题还是有些没弄明白。

网友:
外接试下看掉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