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3000

楼主(2011-06-27):
  我接到一个V3000的机器,,开始是 键盘上。有一路键无法使用。后来。不知这么的。开机就报警了。。。屏幕 显示。。。

网友:
拔掉键盘试试 要是有同型号的换个

网友:
前天遇到台机是一个键不能用有时卡键,开机长报警一下。是键盘坏

网友:
键盘估计卡键了..楼主把所有的键都按下看下有没有卡住的

网友:
直接拆键盘,再开机试试就行了,还是拆了接个USB键盘试试

网友:
开机报警了 还能开机不? 你拆掉键盘 网卡 硬盘 任何附属部件再开机试试

网友:
  我是裸板 点的。。。开机连续三声。然后停顿一下  又是三声。。反复这样。。。